运动控制
求助:皮带输送机问题

楼主(2008-06-16):
求助:皮带输送机问题 比如一条输送机,拖动电机选用4极异步电机,根据皮带线速度为1米/秒选定通用减速机,皮带头尾轮为100米时和300米时,如何计算,电机通电后,尾轮的滞后转动时间?如何计算皮带机加速度和加速时间并计算初加速时卷筒第一圈所用时间。

楼主:
一条皮带机下列数据好提供或好计算吗"2、电机额定转速、功率;3、皮带机额定速度、滚筒直径、皮带长度,倾角、额定载荷;4、计算皮带机加速度和加速时间并计算初加速时卷筒第一圈所用时间。 "

楼主:
尤其是4、计算皮带机加速度和加速时间并计算初加速时卷筒第一圈所用时间。

楼主:
条皮带机下列数据好提供或好计算吗"2、电机额定转速、功率;3、皮带机额定速度、滚筒直径、皮带长度,倾角、额定载荷;4、计算皮带机加速度和加速时间并计算初加速时卷筒第一圈所用时间。 "

楼主(2008-08-24):
敬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