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动自行车如果电刷不行了,车骑起来有什么症状?

楼主(2008-06-16):
一年前,老婆买了捷安特的电动车(缺点电池存电量小,车速慢),看了说明书知是有刷电机,

这次,又去买了一辆天津车“小鸟”电动车(1880元,48V),买车的小伙跟我讲,现在全是无刷的,我问他换相

控制器在哪,他说没有,只有前面的主控制器,回家看了说明书,只字不提有刷与无刷,显然

厂家是滑头在误导买主,这也一只有刷车。

         这才知道:其实现在的电动车绝大多数是有刷车,有刷电机有它的好处“简单便宜,不易坏”,但二到三年要换

电刷,电刷不贵,但换功贵;无刷车的好处没有换刷的麻烦,没有减速箱功率损耗小,但价贵,换相控制器、霍尔

开关易坏,厂家宁肯用有刷电机,但市场的卖点是无刷电机,所以,滑头的有刷电动车厂家在说明上只字不提”有刷/无刷”,

不提“无刷”者其实就是有刷!其实有刷未必是坏事,但要知道刷坏了就得换,所以问一下:

          家用电动自行车如果电刷不行了,车骑起来有什么症状?希望曾换过刷的朋友的答复

楼主:
单位里原来若干只直流大小电机(要调速)最短的每二十天左右就得换石墨电刷,墨粉还会引起事故,

没办法,后来把直流电机全改成变频交流电机;

还好,电动车二到三年才换刷子,否则,烦死人了

网友A:
不导电了,应该就不转了吧

楼主:
电刷坏有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不导电,往往接触不好,可能格登格登的,

网友B:
                        你好,我是电动车电机工程师,做电动车电机六年了,呵呵!判断你的电动车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其实很简单,教你一个方法:有刷电机一般来说都是两根引出线,一根红的和一个黑的;无刷电机有传感器的共八根引出线,三根粗的、五根细的。无传感器的是三根引出线。

                   你问有刷电机如果电刷不行了会有什么症状,在正常磨损情况下会有如下症状: 1. 车骑行的时候感觉没以前有力(实际上是电刷过载能力不行了);

                                                                                                    2.   车在骑行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有停顿感;

                                                                                                    3.    电机温升比以前高。

                       朋友:上面是我的遇见,仅供参考。

网友C:
总起来一句话:没劲。我说的是电机。

楼主:
出乎意料:

今天把小鸟电动车部分拆下来,有换相器在电瓶下,

细细的电机连线里面却有八根线,是“无刷电机”;

楼主:
卖车人讲,好点的有刷电动车电刷不易坏,有的车电刷坏了也没法换,是麻烦;

可见,换电刷不总是个办法;所以,无刷电机是方向

网友D:
轻度碳刷磨损时车在骑行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有停顿感

重度碳刷磨损时车在骑行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停止不转

网友E:
同意9楼说的,碳刷磨损较轻时,有时快时慢的感觉;再严重的就停转了

网友F:
4楼的说得很好,在这里学习了啊

网友G:
手摇有刷电动车反转时比正转时费力.

网友B:
     看看我的电动车配件:shop33437509.taobao.com

网友H:
电机碳刷磨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速度慢, 还有会出现"死点"即在某个位置上加电无反应,再有,车无力一窜一窜的

网友I:
其实现在有的电动自行车用无刷直流电机,但没有用霍尔位置传感器,是软件检测,性能比硬件传感器检测的是有点差距,但用在电动自行车上是感觉不出来的,也就说效果还不错。没有霍尔的也不一定就是有刷电机,要看卖家诚不诚实!

网友J:
磨损较轻的,在骑车时会出现起动时电机不转,当你稍稍用力前蹬下。电动车就会正常的动起来。这就说明是电刷坏了,要更换。

网友K:
对:西部的兔子 关于

     看看我的电动车配件:shop33437509.taobao.com

 你的换向器一个多少钱?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