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的触摸屏是否可以把COM1口读到数据写到COM2的PLC里?

楼主(2008-06-16):
请教一下:

HITECH的触摸屏是否可以实现下面的功能:COM1与西门子200PLC通讯;COM2口与台达的PLC通讯,每隔3秒把COM2口读到的3个字数据写到COM1的西门子PLC里,请问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补充一下:触摸屏的型号是PWS6600C-P

网友A:
我有个思路,不知道行不行,仅供参考:

用BMOV读台达的寄存器,然后放到人机@里面,顺便在任意PLC做3S时钟位;然后IF 3S时钟位 ON,BMOV  @  到200那边

网友B:
通过中间寄存器是可以的,

不过实时性不能太高,3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