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屏里下载的程序反编译后为什么显示的文字全是“#”

楼主(2008-06-16):
从屏里下载的程序反编译后为什么显示的文字全是“#”。屏是EVIEW的

网友A:
500的 ?5000的?

注意你的软件版本

楼主:
软件版本是500的,屏是MT506T.

不论设为东方语言或西方语言都一样

网友A:
用的是人机的软件?

网友B:
你不会是用威龙的软件吧

楼主:
是人机,从官网下的

网友C:
看看字体的大小,有可能汉字太小会有这种结果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是你安装的软体版本不对,你要安装和原程序一个版本的软体,这样反编译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哪

网友E:
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跟反编译的机制有关
如果你是用原厂家(威纶通, V270以上)的软件, 显示还是#, 这问题恐怕只能找原厂家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跟反编译的机制有关
如果你是用原厂家(威纶通, V270以上)的软件, 显示还是#, 这问题恐怕只能找原厂家解决了

网友G:
这个应当是软件版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