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16):
MCGS跟FX2N通讯(485),在没增加任何通道的情况下,通讯状态标志为0,但增加通道后,通讯状态标志变为2(通讯不上),为什么?并且在上午的时候能通讯上。

网友A:
首先  我想说的是  通讯状态和你建立的通道类型关系很大

1、不管你怎么设置连接  如果你没有一个通道的话  那么通讯状态只位0 你根本看不出连接正常不正常

2、如果你建立了通道  但是通道中采集的数据类型或者地址采集不到下位机的数据,也就是说下位机送上来的数据类型和屏里的数据一个都对应不上的话  那么不管你连接设置的对或者错  通讯状态都不会位0

3、也就是说通讯状态位不位0只和屏能不能正确采集到下位机数据有关

4、你再检查下你的设置和通道的类型吧

网友A: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楼下指出  别骂我

网友B:
";在没增加任何通道的情况下,通讯状态标志为0";这个什么都说明不了,所有驱动不连接通道的话通讯状态都是0.

1.先用三菱的编程软件通讯,目的有二:1,确认硬件连接没问题;2,确认通讯参数(波特率,数据位位数,停止位位数,校验方式)和PLC地址

2.检查mcgs软件里设置的通讯参数和地址无误,检查添加的通道没有超过范围

 ;

网友C(2013-02-03):
我也碰到了差不多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上了8个寄存器通道的时候能通讯成功,再上100个寄存器通道,就通讯不上了,(通讯参数没有修改过,PLC地址确认正确),求高手解答

网友D(2013-04-09):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差不多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上了8个寄存器通道...

你的通讯参数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你新增加的92个寄存器。可能是你在PLC里面没有编写好某个通道的数据,可能是PLC里面根本就没有某个通道的寄存器。总之就是上面的大师说的上位机软件不能正确读取下位机中这92个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E(2013-08-07):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差不多的问...

   新增通道需要连接变量然后点击全部添加才能通讯的  不然就是触摸屏本地地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