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

楼主(2008-06-16):
今天上班,用万用表【电阻】量电控柜上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带线】是通的,但把连接线取掉,就不通了,正常了。造成这种情况有几种情况啊?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两个字。今天上班,用万用表[电阻]量电控柜上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带线]是通的,但把连接线取掉,就不通了,正常了。造成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啊?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触点带有负载不就通了,可能是某个线圈吧!

网友B:
“[带线]是通的”---------有多少的电阻?

网友C:
是呀你量的电组是多少呀

网友D:
那是通过外围线路导通的,那个结果无论数值大小都不算数,以拆开线为准。

楼主:
先谢谢二楼,三楼的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他们就应该是通的,当时是一启动,km3冒了几下火花,km1,km2直接吸上去了,我查找了所有的触点,常开,常闭呀都正常,但就是没有看一下常闭断开时能不能断开,估计大家都猜到了,是km3的常闭断不开,另外的主触点也不好,有瘤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