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6-16):
在电子广场买回两位数码显示器,型号FJS5202EH共有10个脚,那两个脚是电源,电源为多少伏?

网友A:
自己测试一下吧,用5V电压,如果怕的话,就接一个1K的限流电阻。至于电流是多少安,我就没法答了。

网友B:
一般是上下两排接线.上下有一个角是通的那个是共用线,这样要看你的数码是共阴还是共阳了.电压是多少和电流是多少,除了一楼说的你也可以用调压器,直流的一点点的往上调直到点亮和高度最高时你可以看一下电压和电流

网友C:
厉害啊!前两年也买过两个,用电源试验的时候烧了一个,......学习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