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电机转子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8-06-16):
前几天检修,我们厂换了高压电机轴承,可是在拆电机转子引出线的时候,忘了记,线忘了怎么接,(电机出线到电刷有6根线,要并成3根)要怎么分辩?????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是有线号的,如看不清就用电桥测测或干脆从内部穿线处抽抽看找同相好了!呵呵

网友A:
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用电桥测测电阻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