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程序报警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6-16):
   我是个proface的新手,最近编了一个三菱的程序,触摸屏用的是proface GP37W,其中我做了部分软件报警。

   当现场中有报警出现时,触摸屏下方就会出现滚动的大字体报警信息,我查了Q-tag的设定,没发现异常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就将滚动的报警消除了?

网友A:
在报警登陆里面,把第一个有关走马灯登陆信息里的dd删除即可。然后程序重新下载一次。

如果还不行,把GP内存格式化再传一次程序就行了。

网友B:
在人机上做个警报复位啊,//

网友C:
把你报警里的内容前面的消息改为摘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