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起重量限制器干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6-17):
各位老师,有几台双梁起重机,采用的全车变频器,即主钩、副钩、大车、小车都是变频器控制,在调试起重量限制器时,只要变频器运行,起重量限制器的显示数码就乱跳,需要说明,起重量限制器的传感器的信号反馈采用的是电压方式,数据线采用5芯屏蔽线,和电机线布在一起,由此推断是变频器的载波对其产生的干扰,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有没有抗干扰的产品,我现在急需七套,望不吝赐教。我的联系方式是:13792967066     li-shiqiang@126.com

网友A:
我有个建议就是你5芯屏蔽电缆的屏蔽网不知道接地了没有!

看看有没有接头,接头处屏蔽网连接了没有!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这样解决好的

网友B(2009-05-06):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网友C(2009-11-30):
你用的哪家的超载限制器啊?

把屏蔽线的屏蔽层接行车得钢结构上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给自己车间装了2台。都没有碰到任何问题。。。

网友D:
平衡机|邦威86-022-27927266
网址:http://www.tjdphj.cn http://www.tjdphj.com
有些平衡机已将校正装置做成为平衡机的一个部分. 离心力式平衡机按支承特性不同,又可分为软支承平
衡机和硬支承平衡机.平衡转速高于转子一支承系统固有频率的称为软支承平衡机.这种平衡机的支承刚
度小。
电话:86-022-27927266

网友E:
1.超载限制器传感器信号尽量采用电流量。

2.使用屏蔽电缆,并且只在超载限制器主机侧接地。

3.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将电缆单独穿钢管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