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3.5"恢复"问题.

楼主(2008-06-17):
ifix3.5"恢复"问题.
我装的是IFIX3.5软件,现在恢复别人的也是用IFIX3.5软件编的工程项目,我没有授权和硬狗,
现在的问题是:恢复以后,能运行,也能切换画面,但是一登录,输入"用户和密码"以后,弹出"登录成功",
接下来出毛病了,错误:号码:-2147352567(80020009),让你调试脚本,反正调了这个,出了那个,没完,然后不让动了
反复出现,脚本有毛病.
说明:这个工程是正常运转的.

网友A:
人家的工程增加了控件或在VBA中引用了其它功能,所以你恢复别人的东西肯定会有问题的。建议你在你的计算机中安装相应控件或引用,坐到相应设置就可以啦。

网友B:
恢复别人的东西肯定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