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8-06-17):
我现在打算用200控制伺服电机,控制原理是什么,怎么控制,大家给我讲讲!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脉冲

复杂的话就麻烦了,建议你还是先找本书充充电吧

网友B:
脉冲加方向                           充电       中

楼主:
在没有人了吗?大家再来说说啊

网友C:
哪里有那么简单啊

网友D:
脉冲加方向   我们用200带松下200w的伺服电机。

网友E:
o控制伺服一般不用脉冲加方向 控制步进用的比较多,控制伺服大部分是CW 和CCW 方式

网友F:
用方向序列要占用两个高出。用方向信号的话常规输出就可以了。节省一个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