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问个问题

楼主(2008-06-17):
FX系列能带几个编码器,请高手指点。编码器属于A,B,Z相的。需要计数器能加减计数

楼主:
有知道的吗?各位大虾

网友A:
不太清楚啊 得问楼下的了

网友B:
只有带一个拉。。因为要几个点被暂用了。。说明书上有的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带一个拉。。因为要几个点被暂用了。。说明书上有的饿。。
顶你

网友C:
2N的说明书可以带两个的
1S 1N的也应该一样的吧

楼主:
AB相的,2N的除了C251外,还有那个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