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元件的故障处理-热工仪表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8-06-17):
1.热电偶测温元件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有哪些?
答:故障现象(一)。热电势比实际值小。
原因分析:
(1)短路。
(2)热电偶接线盒内接线柱间短路。
(3)补偿导线因绝缘烧坏而短路。
(4)补偿导线与热电偶不匹配。
(5)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极性接反。
(6)插入深度不够和安装位置不对。
(7)热电偶冷端温度过高。
处理方法:
(1)经检查若是由于潮湿引起,可烘干;若是由于瓷管绝缘不良,则应予以更换。
(2)打开接线盒,把接线板刷干净。
(3)将短路处重新绝缘或更换新的补偿导线。
(4)更换成同类型的补偿导线。
(5)重新接正确。
(6)改变安装位置和插入深度。
(7)热电偶的连接导线换成补偿线,使冷端移开高温区。
故障现象(二)。热电势比实际大。
原因分析:
(1)补偿导线与热电偶型号不匹配。
(2)插入深度不够或安装位置不对。
(3)热电极变质。
(4)有干扰信号进入。
(5)热电偶参考端温度偏高。
处理方法:
(1)更换相同型号的补偿导线。
(2)改变安装位置或插入深度。
(3)更换热电偶。
(4)检查干扰源,并予以消除。
(5)调整参考端温度或进行修正。
故障现象(三)。测量仪表指示不稳定,时有时无,时高时低。
原因分析:
(1)热电极在接线柱处接触不良。
(2)热电偶有断续短路或断续接地现象。
(3)热电极已断或似断非断。
(4)热电偶安装不牢固,发生摆动。
(5)补偿导线有接地或断续短路现象。
处理方法:
(1)重新接好。
(2)将热电偶的热电极从保护管中取出,找出故障点并予以消除。
(3)更换新电极。
(4)安装牢固。
(5)找出故障点并予以消除。
故障现象(四)。热电偶电势误差大。
原因分析:
(1)热电极变质。
(2)热电偶的安装位置与安装方法不当。
(3)热电偶保护套管的表面积垢过多。
(4)测量线路短路(热电偶和补偿导线)。
(5)热电偶回路断线。
(6)接线柱松动。
处理方法:
(1)更换热电偶。
(2)改变安装位置与安装方法。
(3)进行清理。
(4)将短路处重新更换绝缘。
(5)找到断线处,并重新连接。
(6)拧紧接线柱。
2.热电阻测温元件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有哪些?
答:故障现象(一)。仪表指示值比实际温度低或指示不稳定。
原因分析:
(1)保护管内有积水。
(2)接线盒上有金属屑或灰尘。
(3)热电阻丝之间短路或接地。
处理方法:
(1)清理保护管内的积水并将潮湿部分加以干燥处理。
(2)清除接线盒上的金属屑或灰尘。
(3)用万用表检查热电阻短路或接地部位,并加以消除,如短路应更换。
故障现象(二),仪表指示最大值。
原因分析:热电阻断路。
处理方法:
(1)用万用表检查断路部位并予以消除。
(2)如连接导线断开,应予以修复或更换。
(3)如热电阻本身断路,应更换。
故障现象(三)。仪表指示最小值。
原因分析:热电阻短路。
处理方法:
(1)用万用表检查短路部位,若是热电阻短路,则应修复或更换。
(2)若是连接导线短路,则应处理或更换。
3.在温度变送器热电阻输入回路中,怎样克服连接导线电阻的影响?
答:采用每根连接线路的线路电阻与外接调整电阻之和为2.5Ω,来克服连接导线电阻的影响。
4.温度变送器的故障分析,大致讲来包括哪几方面?
答:(1)断偶。
(2)冷端补偿电阻坏。
(3)补偿导线正负接反。
(4)电源丧失。
(5)温度变送器坏。
5.温度变送器(或DCS中用于温度输入的模拟量输入卡)常见故障的检修重点有哪些?
答:(1)电源丧失。
(2)冷端补偿电阻坏。
(3)热电偶坏。
6.温度变送器稳定性和准确度有哪些影响因素?
答:影响温度变送器稳定性的准确度的因素,除测量元件、热电偶冷端温度变化及线路电阻变化引起的测量误差外,主要由输入回路桥路工作电流的恒流性、自激调制式直流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和负反馈回路反馈系数稳定性决定。
7.温度变送器(或DCS中用于温度输入的模拟量输入卡)出现故障,首先应检查什么?中国自动化仪表网http://www.ca18.net版权所有
答:(1)电源。
(2)是否有输出。
(3)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确。
中国自动化仪表网http://www.ca18.net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