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序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8-06-17):
零序电流互感器感应出的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直接将三相线夹在钳形电流表中.这样的测量方法是不是和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原理相同.

如果有漏电流,钳形表会不会有数值出来

网友A:
1、零序电流互感器,首先是电流互感器,当然是交流;

2、这个互感器测量的是零序电流,即零线电流;

网友A:
3、零序电流也可以是三相不平衡电流;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这机的话.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与用钳形表测的原理是一样的吧.

那我用钳表测得电机三相不平衡电流是2.5A,(同时夹住三根线),那漏电保护器怎么还没动作呢.

同理,我用这样的测量方法是不是也能测系统有没有漏电.静态时的漏电可以用摇表.动态时这样的方法形不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这机的话.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与用钳形表测的原理是一样的吧.

那我用钳表测得电机三相不平衡电流是2.5A,(同时夹住三根线),那漏电保护器怎么还没动作呢.

同理,我用这样的测量方法是不是也能测系统有没有漏电.静态时的漏电可以用摇表.动态时这样的方法形不形呢.

大哥你太有才了,第一钳表不能三线一起夹,一起夹是没有电流的(除非是短路或缺相),第二漏电保护器的零线是工作零线,如果接的是保护零就不起作用,本人今天刚刚参加完电工本复试。

网友B:
本人今天刚刚参加完电工本复试,对此还是有信心的,顺便说一句,摇表是测电阻的不是测漏电的

网友C:
老刘的第二条有问题:2、这个互感器测量的是零序电流,即零线电流;
第三条才对嘛!

网友D:
在三相四线电路中,三相电流的相量和等于零,即Ia+Ib+IC=0
如果在三相四线中接入一个电流互感器,这时感应电流为零。当电路中发生触电或漏电故障时,回路中有漏电电流流过,这时穿过互感器的三相电流相量和不等零,其相量和为:Ia+Ib+Ic=I(漏电电流)
这样互感器二次线圈中就有一个感应电压,此电压加于检测部分的电子放大电路,与保护区装置预定动作电流值相比较,如大于动作电流,即使灵敏继电器动作,作用于执行元件掉闸。这里所接的互感器称为零序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的相量和不等于零,所产生的电流即为零序电流。
产生零序电流的两个条件:
1、无论是纵向故障、还是横向故障、还是正常时和异常时的不对称,只要有零序电压的产生;
2、零序电流有通路。
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因为缺少第一个,就无源泉;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有电压是否一定有电流的问题。
零序公式:3U0=UA+UB+UC,3I0=IA+IB+IC

网友E:
对:海通 关于

谢谢你的回复.

这机的话.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与用钳形表测的原理是一样的吧.

那我用钳表测得电机三相不平衡电流是2.5A,(同时夹住三根线),那漏电保护器怎么还没动作呢.

同理,我用这样的测量方法是不是也能测系统有没有漏电.静态时的漏电可以用摇表.动态时这样的方法形不形呢.

内容的回复:

漏电保护器是否动作与你选用的产品有关,如果是三相三线保护器,有可能是保护器失灵,若为三相四线,不动作很正常。

网友F:
为什么三相四线不动作就正常了?

楼主:
是三相三线的供电系统中.是起重机的电源

楼主(2008-08-11):
1.三相不平衡是会不会产生零序电流呢.?我想会产生的不知道对不对.

2.能不能用钳行表同时夹三根线,这样测出来的是不是三相不平衡电流,也就是零电流.呢

网友E:
对:海通 关于

1.三相不平衡是会不会产生零序电流呢.?我想会产生的不知道对不对.

2.能不能用钳行表同时夹三根线,这样测出来的是不是三相不平衡电流,也就是零电流.呢

1.三相不平衡是会不会产生零序电流呢.?    不一定,因为三相不平衡并不意味着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

2.能不能用钳行表同时夹三根线,这样测出来的是不是三相不平衡电流,也就是零电流.呢?   是零电流或漏电电流,但不一定是三相不平衡电流。

三相不平衡电流只是说明三相电流与其平均值的差比较大。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仔细想想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我还想问问,

.用钳行表同时夹三根线,这样测出来的是不是与零序电流互感器测出的电流是一样的.我想是一样的

具体的说,我现在要将一台漏电电流为50毫安的漏保装在容量为300安左右的用的总电源上,不知合适否.具体选型有什么依据吗?

钳行表同时夹三根线,这样测出来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也就是零电流与选型的关系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