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的电动机Y-△接法应该选多粗的单芯线

楼主(2008-06-17):
一台11KW的电动机Y-△接法我选了4平方毫米的铜单芯线,接地用1.5平方毫米的铜单芯线,可是消防检查不通过,现在是不是有新规定了?

网友A:
接地线有点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样单芯电缆呢???

一般不采用单芯电缆 如果实在要用单芯电缆不能有任何磁性材料的铠装 否则有涡流会发热

网友C:
6个平方的

网友D:
决不低于6平米,最好接近10平米,

网友E:
4 平方毫米的铜单芯线够用的了,估计是接地线细吧

网友:
线径是对的三。。够了的嘛。。。11kw才22A左右。。。4平方完全够了。。是不是有其他原因。。问下消防检查的人哈。我没做过电工。不懂。。

网友F:
动力接地干线〉=2.5 MM2

网友G:
相电流约12A,4 平方毫米的铜单芯线够用,接地线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