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和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17):
请教?电气和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气我认为是个行业术语: 而电器是指电器的器件产品

网友B:
电气就是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的一门科学. 电气行业发展多年,但深究其定义之内涵与外延者不多。曾有一篇关于电气定义的论述,电气/电气工程(EE),其外延涵盖了微电子,光子学,以及微机应用技术。

电器泛指所有用电的器具,从专业角度上来讲,主要指用于对电路进行接通、分断,对电路参数进行变换,以实现对电路或用电设备的控制、调节、切换、检测和保护等作用的电工装置、设备和元件。

网友C:
这个最应该知道的问题,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多有意思。

网友D:
2个应该是不同的概念,电气包括了所有与电有关的技术,设备,工艺等,电器就是一个狭隘的范畴,专指用电的设备本身。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网友F(2008-07-29):
引用 网友B:

电气就是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的一门科学. 电气行业发展多年,但深究其定义之内涵与外延者不多。曾有一篇关于电气定义的论述,电气/电气工程(EE),其外延涵盖了微电子,光子学,以及微机应用技术。

电器泛指所有用电的器具,从专业角度上来讲,主要指用于对电路进行接通、分断,对电路参数进行变换,以实现对电路或用电设备的控制、调节、切换、检测和保护等作用的电工装置、设备和元件。

网友G:
电器指的是器件,电气指的是系统,电气回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网友I: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D:

2个应该是不同的概念,电气包括了所有与电有关的技术,设备,工艺等,电器就是一个狭隘的范畴,专指用电的设备本身。

网友K:
电气包括了所有与电有关的技术,设备,工艺等,电器就是一个狭隘的范畴,专指用电的设备本身。

网友L(2008-10-04):
电气是泛指电气工程,电器一般指的工业或家用电器制品-----从专业设置角度讲

网友M:
12楼说的我很赞成,支持,,,,,,,,,,,,,,

网友N:
支持12楼的!解释很专业1

网友O:
电气是: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的一门科学。
电器是:凡是根据外界特定的信号和要求,自动或手动接通或断开电路,继续或连续地改变电路参数,实现对电路的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及调节的电气设备。
电器的分类方法:
1、按工作电压高低分高压电器和低压电器;
2、按动作方式分自动切换电器和非自动切换电器;按执行功能分触点电器和无触点电器。

电器只是产品,而电气则涉及到整个系统或者系统集成。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电气是泛指电气工程,电器一般指的工业或家用电器制品-----从专业设置角度讲

网友Q:
电气涵盖的范围要比电器广多了

网友R(2009-06-26):
引用 网友Q:
电气涵盖的范围要比电器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