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矢量控制与VF控制对比

楼主(2008-06-17):
我有一负载惯性较小11KW电机,原来使用一变频器为VVVF控制的减速时间20S无制动电阻工作正常。后来变频器损坏,换一英威腾矢量控制变频停机时间设为30S都会出现过压保护现象。听说汇川矢量控制较好就换了个汇川的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但是30S仍旧会出现过压保护,难道要加制动电阻吗。各位高人是不是矢量控制变频的停机效果都要比VVVF的要差很多。不知大家在惯性场合是怎样使用矢量控制变频器?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A:
过压故障本身与矢量和VF没有直接的关系;英威腾和汇川的变频器除了矢量外应该还可以改成VF控制,是否也一样报过压呢?能否说明具体是什么设备?什么样的负载?

有无看过故障记录上的故障时的母线电压\电流和频率是多少?这些数据有助于判断问题?

楼主:
英威腾和汇川的变频器改成VF控制都可以20S停机。不会保护我怀疑矢量控制对亭机场和要求较高不知对不对。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真正用秒表测过实际的停机时间没有,减速时间理论上同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无关,只与负载的惯性有关。以前使用的什么变频器不清楚,但目前很多变频器都有过压失速保护功能,即当变频器控制电机拖动负载减速运行时因为负载的惯性造成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压升高,当母线电压超过失速保护值时,变频器不再降速,而是维持不变。因此如果你设定过压失速有效后,减速时间设定1s、10s、20s没有什么区别。

目前真有点工控市场的悲哀,动不动就是矢量,其实最适合的是最好的变频!

讲一台变频器的性能其实就两点:1、低频的转矩,2、速度稳定精度。如果你的负载的启动转矩不大,而且在运行中对速度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闭上眼睛抓一台变频器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关键是要关注的是你所选择的厂家他对产品质量、服务的把关。

网友C:
惯性场合建议加制动电阻.

网友D:
非常支持SZALPHA的解答,我用了这么多年的变频,说实在的,要求不高的情况随便抓一个就可以,大家没什么区别。

网友E(2009-01-27):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真正用秒表测过实际的停机时间没有,减速时间理论上同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无关,只与负载的惯性有关。以前使用的什么变频器不清楚,但目前很多变频器都有过压失速保护功能,即当变频器控制电机拖动负载减速运行时因为负载的惯性造成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压升高,当母线电压超过失速保护值时,变频器不再降速,而是维持不变。因此如果你设定过压失速有效后,减速时间设定1s、10s、20s没有什么区别。

目前真有点工控市场的悲哀,动不动就是矢量,其实最适合的是最好的变频!

讲一台变频器的性能其实就两点:1、低频的转矩,2、速度稳定精度。如果你的负载的启动转矩不大,而且在运行中对速度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闭上眼睛抓一台变频器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关键是要关注的是你所选择的厂家他对产品质量、服务的把关。

网友F:
关键是要关注的是你所选择的厂家他对产品质量、服务的把关

网友G:
矢量控制与VF控制是有区别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好比一台闭环变频器,V/F相当于开环运行,运行时瞬时产生的转矩是不一样的,矢量的力大,减速时产生的制动转矩也大,所以回馈的电压反应速度快也高,所以矢量的就容易跳了。

网友F(2009-03-12):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也是开环,他与v/f不同的是启动时励磁电流不同,控制方法不同

网友F:
大惯量场合不一定要去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f方式也有很多提升转矩的方法

网友H(2009-08-17):
减速时间在VF中可以不起什么大作用的

网友I(2013-06-26):
汇川的低速性能不大好啊!在5HZ下都不是很稳定,有抖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