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8-06-17):
我厂的电机型号为,YZR-125KW电机,S3工作制,绝缘等级:E,空载电流为120A,负载电流为135A,现在连续工作12小时后,电机发烫,表面温度有80摄氏度左右,S3为周期断续工作制电机,工作为恒负载运行一段时间,断电源停转的周期运行,我想问我们厂的电机是不是选错了,还是这种电机可以这样工作

网友A:
如果电机其它没问题,就用连续工作制电机。

网友B:
空载120A,负载135A,朋友你没有搞错吧

楼主:
我们这是辅助负载电机,出力比较小,基本空载,不会错

网友C:
YZR的电动机是起重、冶金专用的,S3工作制,不适合连续工作,为何连续工作12小时?

S3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按照GB755的规定工作周期为10分钟。

网友:
12个小时还是有点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