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变压器怎么定

楼主(2008-06-17):
我要定个变压器,它是用在欧美地区,电压跟我们不一样,频率是60HZ的,我要用的总功率是70kw,输入是440V,输出电压是要380v的,我要配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呢,大家能帮帮我吗,谢谢了!!!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一个做变压器的厂家定制比较好

网友B:
我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大约需100元       13325215833

网友D:
你讲的是70W吧? 或者大约要100多元,多多少? 多1万多元!

网友E:
是啊70000多W ,不是70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一个做变压器的厂家定制比较好

同意!!

网友G:
说一下工作环境,

陆用可选BK-150VA  440V/380V  60HZ

船用可选BK-150TH  440V/380V  60HZ  或CXM-150VA  440V/380V  60HZ  (密封式)

网友G:
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上是按70瓦选取的,抱歉!

网友H:
如果是大批量的就要自己算 成本  然后委托生产

很少就把参数和要求给变压器生产厂家

网友I:
变压器厂好多的,建议联系一下,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