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技术问题

楼主(2008-06-17):
  台达VFD-F三相怎么输出不平行呀?是什么驱动问题吗?一般是驱动什么地方坏了呀!

新手请高手诚心指教指教哦!

网友A:
光欧,电阻有没有烧huai

楼主:
有,今天检查了一下就是光欧和电阻。谢谢指教。还有两台:一台运行抱OCC,一台无输出。

急呀,脑壳都大了!

网友A:
无输出检查保险huaim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