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8-06-17):
西门子逆变器直流侧进线在运行过程中保险爆,变频器未抱故障,更换完保险后,报接地故障。检查电机和IGBT均正常,但再次上电后,报过流,断电在上电后充电过程正常,当运行时,放炮,检查发现内部电容放炮,另外IGBT烧两个。在下不明白,如果电容放炮,应该在充电过程中放炮,但是充电正常,为什么?

网友A:
变频器如果保险坏,那就说明高压回路有严重的过流现象,是不能随意上电的。

网友A:
在昆山吗?我公司可以帮你们维修,价格优惠,质量保证。

电话:13915482807        0512--69219175      张工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帮你分析下

网友C:
电容全换,修驱动,换IGBT,祝你好运

网友D:
输出电压上升,超出电容耐压,也会导致电解液温度上升。温度上升后也会爆电容所以不一定在上电时爆

网友E:
母线型变频器快熔坏大部分是电容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