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楼主(2008-06-17):
我用的 wincc flexible , 请问各位大侠,我模拟运行时,可否和STEP7_PLC的模拟软件相联进行调试, 以前用的PROTOOL 可以(STEP7模拟软件---------PROTOOL模拟软件),这样可以很方便的调试程序,但是我用wincc flexible 发现怎么也连不上(电脑上模拟),请教!!!

网友A:
可以的,請去自助資料庫下載我制作的教程!

网友B:
wincc flexible安装的时候有cd1和cd2,如果要用模拟,cd2也得按装吧.

网友C:
能给我个安装软件吗??

楼主(2008-07-23):
最后发现是PLCSIM的版本问题!由于我用的是TP177A是SIEMENS刚推出的一个屏的型号,PLCSIM V5.3不能支持,V5.4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在项目中采用TP177A和CPU314组MPI网络,但是TP177A触摸屏的时间总是显示初始时间,这样很多故障报警时间就不对了,看了书上写要同步时间把PLC的时钟同步的设置里"ON MPI:"改成As master,可是触摸屏的时间还是回出厂时间,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怎样设置才能把时间同步下来,由于第一次用西门子,望各位前辈给点指导.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E(2012-03-04):
请问WIMCC FLEXIBLE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