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电机常数(单位:Nm/Sqrt(W))的意义?

楼主(2008-06-17):
经常看到国外的一些伺服电机(尤其是直线电机和力矩电机)的参数表中有一个叫做电机常数的参数,其单位是Nm/Sqrt(W),西文解释为Motor Constant (Peak torque / square root of continuous power)。

对于同一台电机,峰值力矩是固定的,但是供电电压不同,额定转速就不同,因而额定功率也不同,这样一来这个电机常数也就不同了,也就是说这个电机常数并不能像反电势系数或者力矩系数那样直接反映电机固有的机电特性,而必须结合运行工况才有实际意义,那么把这样一个参数作为电机参数的意义何在?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电机常数有何参考价值?对于电机的电磁设计环节有何指导意义?

请懂行的网友不吝赐教!

网友A:
曾经听洋人说起过。可惜我不搞电机设计,没用心记。好像是标志电机效率的一个重要参数,据说行家看这个数字就知道电机设计的功底在哪里。一般大部分厂商都不给这个数据,肯给出来的好像都是比较自信的,呵呵。

网友A:
还有,我记得这个参数的定义好像是:   额定转距/损耗功率的平方根。和你说的不太一样啊。

楼主:
“额定转距/损耗功率的平方根”;如果是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可以标志电机的效率,并足以反映电机设计的功底!另,我是不明白,所以才从一篇网上的国外专利说明书中查到那个说法,见笑见笑!

谢谢“firstrazor”!

楼主:
一修改就出错!已经反映过这个bug了,看来还没来得及修正。

“额定转距/损耗功率的平方根”———如果是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可以标志电机的效率,并足以反映电机设计的功底! 另,我是不明白,所以才从一篇网上的国外专利说明书中查到那个说法,见笑见笑!

谢谢“firstrazor”!

网友B:
力矩电机有这样标的参数:峰值堵转转矩/峰值堵转功率的平方根 我想这样标的是比较准确的吧,如此,该值就不会随额定功率变化了。它反映了电机本身的利用率,同时,还能直观的看出电机耗用的功率~~ 看起来,这个参数在电机使用选择和比较时,应用起来挺方便的啊~~ 记得上学的时候,电机设计中确实有电机常数这个东西,它指的是产生单位转矩时所消耗的有效材料的体积,即电机主要尺寸(D*D*L)与转矩的比值,也就是材料利用率的倒数。 根据电机设计的类比性,尺寸与功率成某程度的正比关系,也许就可以很不严格的把两者联系起来看了。

楼主:
谢谢!

"峰值堵转功率"———那就基本上是铜损了?!谈损耗与出力的比值关系,确实足以反映电机的设计水准,国内目前做的伺服电机就普遍存在材料利用率不足,或同等损耗下,出力偏小的问题,因而往往只能降额使用,造成材料和能源的浪费,如果将来制定国家的伺服电机标准,一定要将反映材料利用率和功耗出力比的指标写入标准。

“尺寸与功率成某程度的正比关系”———就伺服电机而言,力矩与尺寸或材料用量直接相关,而功率还与转速相关。

楼主:
Kollmorgen PLATINUM DDL系列直线电机目录中声称其电机具有最高的单位体积出力比,以及高的电机常数(Km),并解释说,高Km就意味着低的热损耗,而且给出了公式:
Km=F/Sqrt(Pc),其中F为电机推力的RMS值,单位N,Pc为25摄氏度下铜损的RMS值,单位W,其结果Km的单位为N/Sqrt(W)。
这样标称出来的电机常数确实可以反映推力与损耗间的某种关系了。

网友C:
波恩老兄,呵呵,一起干的方式很多啊,我倒希望中国能多出几家比较强的伺服制造商。

网友D:
哦,真挺长见识。国内的电机制造水平确实要提高

楼主:
to “zimu_red”:很好的观念,那就让我们一起为“中国能多出几家比较强的伺服制造商”一起干吧!

网友E(2008-10-20):
真好

学了不少,感谢各位的精彩介绍说明

楼主(2009-05-27):
看到一款德国的力矩电机手册对电机常数的解释:
电机常数由电机连续出力与该出力下电机连续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表示,电机常数对应绕组温度为20摄氏度(时的等效功耗)【()中为本人补充】

比如,手册中给出了100摄氏度下:
连续出力为875Nm(低速运行)
连续电流为13.2A
绕组电阻为8.5欧姆
连续损耗为2222W(基本上等于 13.2A*13.2A*8.5Ω*2/3,之所以用8.5Ω*2/3是因为给出的绕组电阻为线电阻,而非相电阻。另外,可见由于运行速度低,铜损几乎为全部损耗)

20摄氏度下:
绕组电阻为6.5欧姆
电机常数为21.3Nm/√W (=875Nm/√(2222W*6.5Ω/8.5Ω),其中2222W*6.5Ω/8.5Ω是将100摄氏度的铜损等效至20摄氏度)

以此概念看,电机常数=T/√(3R*i*i)=Cm*i/(i*√3R)=Cm/√3R

而电机的力矩系数Cm正比与匝数n

相绕组电阻R=n*ρ*l/s,其中ρ为导线电阻率,l为绕组的单匝平均长度,s为单根导线的截面积,s*n≈S,S为单相绕组的槽口填充总面积,因此R=n*ρ*l/(S/n)=n*n*ρ*l/S,所以√R=n*√(ρ*l/S),也正比于匝数n

由此,电机常数=单匝绕组的(单位)力矩系数/√(3ρ*l/S)。

希望电机电磁结构设计的行家指点其物理含义,及其在电机设计中的意义。

楼主:
查阅了Rockwell - Anorad的直线电机数据,同等初级、次级宽度和高度的电机,初级长度不同,出力不同,按照数据标示,感觉是出力大小与初级跨越的有效长度(或者极对数)成正比,比如长一倍的电机,出力就大一倍,同时绕组电阻和电感也是简单的串联叠加(或者并联累计),相当于将2台同规格电机拼接使用,变成了单台电机的2段而已,其电磁设计完全一致,却无法从电机常数反映出电机的电磁设计水平。这样一来,电机常数对于电机的指标意义到底何在呢?

网友F:
今天才晓得电机还有这个参数

楼主(2010-10-22):
今天看到国内一家直线电机新秀(苏州原亚www.miptek.com)的手册上对电机常数这一概念的定义为:

电机常数是电机推力与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单位为:N/Sqrt(W)  【本人注:直驱力矩电机的电机常数单位为Nm/Sqrt(W)】
这一点与本帖前面的描述基本一致。

再看苏州原亚对电机常数的实用意义的解释:

在任何直线电机应用中,认识到直线电机所产生的热负载是非常重要的考虑。直线电机是直接驱动装置,通常安装在非常靠近移动负载的位置上。因此,必须对直线电机所产生任何热量加以控制,一避免对加工或移动负载所承载的加工工件造成影响。电机常数是一个很有用的参数,可用于确定此种热负载。

电机常数=均方根推力÷均方根热负载的平方根,利用电机常数,可确定以下两种情形下电机的负载能力:

1.给定推力,可以使用电机常数计算出电机线圈总成所耗散的功率生成的热量是多少;

2.限定耗散功率,可以使用电机常数确定电机所产生的最大均方根推力。

读罢苏州原亚对电机常数的实用意义的解释,本人总算是搞明白了直驱电机何以会有电机常数这么一个参数。谢谢苏州原亚! 并特贴出,与大家分享。

网友G:
        刚接触直线电机时对这个参数也不理解,当时请教过别人,得到的回复是这个参数反映的是电机的刚性,后面还有一通解释,当时似懂非懂,半信半疑,在以后的应用当中也没用过这个参数,今天领教了!

         我还发现另外一个以前没注意的问题:直线电机的给出的功率都是I*I*R算出来的,这和旋转电机不一样!波恩给说说呗

楼主:
“直线电机的给出的功率都是I*I*R算出来的”———是功耗(只计其中的大头:铜损),而非功率!

网友G:
是是是,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是功耗,不过都是标Continuous Power,Peak Power!但是各家的含义却不一样,有的这个只是指功耗,有的这个指的是总功率,虽然功耗是大头!

楼主:
此功率实为功耗,并不包含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旋转类拖动电机所讲的功率往往是指可输出的机械功率,以至于日系通用伺服电机也习惯于用功率作为选型依据。

网友G:
“此功率实为功耗,并不包含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Continuous Power,Peak Power标的并不一定是功耗,这个我对照过几家直线电机的参数,I*I*R才是功耗,而I*I*R算出来的值和标注的Continuous Power,Peak Power对应不起来,应该是总功率=功耗+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因为用您的说法功耗是大头(标注参数Continuous Power >I*I*R)。有些直线电机标的Continuous Power确实等于I*I*R。

楼主:
“有些直线电机标的Continuous Power确实等于I*I*R”———在此是功耗,而且只计了铜损,虽然铜损占功耗的大头。

“标注参数Continuous Power >I*I*R”———如果还是指功耗,由于在直线电机应用中一般铜损占功耗的大头,所以这个“大于”的量会比较有限,不会太悬殊,个人看法,不会高于2倍以上。

个人以为,对于直线电机而言,没必要以“Continnous Power”去表示“功耗+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的总功率,毕竟直线电机直驱应用更关心的推力、速度和加速度,至于机械输出功率是多少并不重要,而且机械输出功率无非是推力和速度的乘积,直驱直线电机目前广泛用于运动控制,而非拖动,关注机械输出功率的必要性也显得不足。

也许是语言的表达能力的问题,汉语可以表达为区别显著的功耗和功率,而西文反而混同了?

【后补】西文是不是应该表达为Continous Power Dissipation,或Continous Power Loss, 而不仅仅是Continous Power,如果仅仅是Continous Power确实容易混同于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

网友G:
““标注参数Continuous Power >I*I*R”———如果还是指功耗,由于在直线电机应用中一般铜损占功耗的大头,所以这个“大于”的量会比较有限,不会太悬殊,个人看法,不会高于2倍以上。”------同意!既然铜损占了大头,肯定连2倍都不会高于了。

网友H:
“再看苏州原亚对电机常数的实用意义的解释: 在任何直线电机应用中,认识到直线电机所产生的热负载是非常重要的考虑。直线电机是直接驱动装置,通常安装在非常靠近移动负载的位置上。因此,必须对直线电机所产生任何热量加以控制,一避免对加工或移动负载所承载的加工工件造成影响。电机常数是一个很有用的参数,可用于确定此种热负载。” --------------- 原亚的手册个人倒是没见过,不过在Danaher的中文手册“PLATINUM® 直接驱动直线电机(DDL)”中却是有完全相同的文字叙述,不知是二者之间存在些许关系呢?还是仅在手册编写上的相互参考?

楼主:
原来Kollmorgen(早)有记述,本人孤陋了,汗!

网友H:
波恩兄自谦了,那么多家的样本资料,有谁又能全部涉猎了解?波恩兄不断解己之疑窦,又于此释众之迷惑,无私之胸怀,实乃我辈之楷模。

楼主:
果然是抄袭之作:

The Use of the Motor Constant Km:
Cognizance of the heat load being generated by the linear motor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any linear motor. Linear motors are direct drive devices, typically mounted very close to the moving load. Therefore, any heat generated by the linear motor needs to be managed to avoid affecting the process or workpiece that the moving load is carrying. The motor constant Km is a powerful parameter tha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is heat load.

Km = N/ √W

The motor constant, KM, allows us to determine motor performance capabilities such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wo examples. In the first example, we use KM to calculate, for a given force, how many watts of generated heat are dissipated by the motorís coil assembly. In the second, we use KM to determine the maximum RMS force developed
by the motor when the dissipated power is limited to some value.

其实远在最初发此帖求助之前,本人就已经看过下载的Danaher和前Kollmorgen的DDL手册了,却舍近求远走了这么大的一段弯路!

暴汗!

楼主(2010-12-02):
终于又想明白了一些:

电机常数Km=T/√(3R*i*i)=Cm*i/(i*√3R)=Cm/√3R,可见电机常数与电机的力矩系数成正比,与3相绕组相电阻之和的平方根成反比,相同规格的2台电机,力矩系数越大,相电阻越小,电机常数越高,损耗越小。

再者:

电机的力矩系数Cm正比与每相绕组的匝数n;

相绕组电阻R=n*ρ*l/s,其中ρ为导线电阻率,l为绕组的单匝平均长度,s为单根导线的截面积,s*n≈k*S,S为单相绕组的槽口填充总面积,k为槽满率,因此R=n*ρ*l/(k*S/n)=n*n*ρ*l/(k*S),所以√R=n*√[ρ*l/(k*S)],也正比于匝数n;

于是,电机常数Km=Cm‘*√[(k*S)/(3ρ*l)],其中Cm’为单匝绕组的力矩系数。

在电机磁路结构和材质确定后,单匝绕组的力矩系数Cm‘、单相绕组的槽口总面积S和导线电阻率ρ就确定了,于是电机常数 与槽满率k 的平方根成正比,与单匝绕组的平均长度l的平方根成反比,也就是说:槽满率越高,电机常数越大;单匝绕组平均长度l 越短,电机常数越大。

这大概也正是日系通用伺服电机普遍采用拼块式定子和及其集中绕组的好处之一,籍此可以极大地提高槽满率,并通过降低绕组无效端接长度有效削减单匝绕组的平均长度。

网友I(2011-01-31):
学习了很多,查了Parker trilogy直线电机手册,上面对于电机常数的说明就是体现了效率。为力矩常数除以电阻的平方根。力矩常熟和电阻均为固定值,所以该常数为电机固有常数。也反映了推力与功耗之间的关系。

楼主:
Nm/√W与Cm/√R之间可相互转换,只不过有可能相差√3倍。

网友J(2012-04-03):
波恩大哥V5.学习了.

现在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推力常数,这个推力常数和转矩常数是一个意思吗?我看在直线电机这个行业,大多数人都关注推力常数,而电机常数就很少提及.望赐教!!!

楼主:
直线电机的推力常数,对等于旋转电机的转矩常数,这与电机的具体出力方式有关,因为直线电机给出的是力,儿旋转电机给出的是力矩。

直线电机的推力常数事关电机出力与驱动器的电流容量关系,是选型时不可规避的问题,毕竟电流容量越大的驱动器价格越高。所以在高速性要求有限时,大家往往趋于用更小的电流驱动能力去获得更高的出力能力,代价就是高推力常数的电机,反电势常数也高,会制约电机的高速性。

电机常数事关电机的推力能力与自身功耗(主要是铜损)之间的关系,同等出力,电机常数越高的电机,发热越小,散热压力越小,尤其在精密应用中,有效散热至关重要,电机常数的作用就弥显重要了。

在国内直线电机设计和应用中很少提及电机常数,有可能是应用层次尚未涉及散热矛盾。

网友G:
很清楚地记得这个问题,在讨论后不久碰到老外培训,就这个参数特地介绍了,因为在不同品牌厂家的样本上,大家标注的可能有点稍稍不太一样,一般都是以Motor Constant标注,而有些是以Speed / torque gradient标注.老外给的说法是Motor Constant=Speed / torque gradient,并写出了推到公式."据说行家看这个数字就知道电机设计的功底在哪里"-----是否可以对应起来?!

楼主:
“Motor Constant=Speed / torque gradient ”

能否详细讲讲?

网友G:
当时草草的一个公式,解释了半天我还是不太明白,呵呵......

我只记得是以单位进行推导的,推到最后好像是W/Nm*Nm=rad/s / Nm=△n/△M

波老大帮忙还原下呗?

楼主:
本来是Nm/√W,都平方Nm*Nm/W,与上面颠倒。

按上面的推导 W/Nm*Nm=rad/s / Nm,相当于(Nm*rad/s) / (Nm*Nm)=W/(Nm*Nm),这样一来这个W是机电转换和输出功率,与Nm/√W里面的W的电机损耗功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功率,这是应该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不知W/Nm*Nm=rad/s / Nm=△n/△M还能推出什么深意?愿闻其详!

网友G:
"这样一来这个W是机电转换和输出功率,与Nm/√W里面的W的电机损耗功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功率,这是应该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貌似旋转伺服中W就是指输出功率,而直线电机样本中的W则是指电机损耗功率,怎么觉得又回到上面的另一个问题?!呵呵.......

      我记得当时结合曲线来讲的(不好意思不能贴图,其实也就一矩频曲线),横坐标是转矩,纵坐标是转速, 坐标中用不同颜色标注了连续工作区域和短时过载区域,但其中还有一条额定功率曲线,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W/Nm*Nm=rad/s / Nm=△n/△M最终应该说明的是转速的变化与转矩变化的比值,连续工作区域也好短时工作区域也罢,这个比值应该决定了这条额定功率的曲线的曲率吧?那这条曲线看不出电机设计的功底?

楼主:
在直驱电机(无论是直驱力矩电机,还是直线电机)的手册中,各家的电机常数涉及的W都指的是损耗,而非输出功率。

普通伺服电机没见提及电机常数。

以楼上所说的看来,不是指这个电机常数概念,就矩频特性曲线而言△M/△n所代表的负斜率的确可以反映电机的电磁特性,但未必一定和设计水平有关,不同的电磁结构,△M/△n有所不同,比如同样的硅钢片、漆包线、磁铁和泛义上同样的设计水平,12槽8极电机的△M/△n就要小于12槽10极的,主要原因是电磁结构不同所导致的铁损差异。

网友G:
早前在培训的时候就微型电机的两大家maxon与FAULHABER的各项参数进行过比较与说明,记得当时就motor constant与Speed / torque gradient 进行过推导与说明.现在再去翻样本发现已为Slope of n-M Curve,怀疑是否真得搞错,于是翻看微型电机的另一大家Portescap(Danaher)早前的样本,赫然发现也有电机常数的这项参数.

"在直驱电机(无论是直驱力矩电机,还是直线电机)的手册中,各家的电机常数涉及的W都指的是损耗,而非输出功率。"------那是否是正因为这个原因,直驱电机的这个常数与损耗有关,而普通电机样本参数涉及的W为输出功率,所以所代表含义不同呢?还请释疑.

"在国内直线电机设计和应用中很少提及电机常数,有可能是应用层次尚未涉及散热矛盾。"-----其实国内有些直线电机的设计提及了这个参数,数据是计算得来还是测试得来不知,但是选型时并无涉及此参数.另外"有可能是应用层次尚未涉及散热矛盾"我个人觉得目前国内可能涉及直线电机应用的时候选型时都预留了足够的余量,可能不太会碰到这个问题,偶尔也可能有碰到,就是高速高加速度时几乎接近电机的极限,那电机散热会给旁边的光栅尺因热胀冷缩带来精度误差.

      那请教波老大如何利用这个参数呢,选型时或者应用中,望解惑.

网友G:
"比如同样的硅钢片、漆包线、磁铁和泛义上同样的设计水平,12槽8极电机的△M/△n就要小于12槽10极的,主要原因是电磁结构不同所导致的铁损差异。"------铁损差异必然导致输出功率的差异,如果把一些重要参数差不多的不同品牌的电机放一起比较的话这难道不说明什么?

      有人把不同品牌的但推力,功率等差不多的参数放一起比较,如速度--功率,速度--推力,推力--功率等等来说明一些什么,个人觉得都差不多是一个问题.

楼主:
不曾在产品中使用直线电机。

“Slope of n-M Curve”主要反映铁损,所以就铁损而言,电磁结构和标称指标相近或基本一致的电机,在此就具有可比性了,可能据此差异有助于反映电机的设计和制造水平。

网友G:
个人对直线电机的应用比较感兴趣,尤其对于一些高精度的XZ轴平台,XYZ轴平台,XYZTheta轴平台,以及比较大幅面的双驱龙门平台感兴趣,希望能和有相同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学习,成长!

网友K(2021-03-19):
电机常数与力矩系数是一个概念,波恩解释的很到位,美国科尔摩根电机用电机常数Nm/Sqrt(W)表示力矩电机输出能力,欧洲TECNOTION,国内的一般用力矩系数来表示,NM/A

网友K:
又看了下,力矩电机都单独标注电机常数和力矩系数了,是分开的两个参数,不过也通过伯恩的解释明白了其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