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故障 F0022分析

楼主(2008-06-17):
西门子440-11KW,运行中报F0022,怀疑是松动,重新拆装,上电运行两个小时左右,报F 0022。

 又拆装,上电运行两个小时左右还是报F 0022,这样试了好多次,效果一样。

头疼。

网友A:
拿就换I/O板得了

网友B:
检查输出检测回路电源是不是正常。继电器是不是完好

楼主:
谢谢黄平

继电器吸合正常,另外你说的输出检测回路是不是指光藕A786部分。

这台机器才用一年多一点,要是能屏蔽掉,那多好啊

网友B:
给084供电的z9稳压管和电容,继电器触点不好或者控制回路不好也会这样

没有办法屏蔽,拆掉光藕617可以不显示,但有风险。

网友C:
西门子440就喜欢报F0022!

楼主:
谢谢黄平

我先按你说的查查

另外,象这种现象,主板和I/O板有没可能性

楼主:
黄平你好

084工作电压是5V吧

楼主:
搞错了

今天给客户打电话说是每次安装之后运行的时间不一样

好的话,能运行几个小时

不好的话,一给运行信号就报F0022

网友B:
084是+-10v供电,主板和io板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
西门子440-11KW,运行中报F0022,,重新拆装如果能好的话,,一般元件没有坏,

网友E:
变频器内太脏了,除除尘有可能好,

网友D:
是主板上的插座,和驱动之间接触不好.我弄了很多,都是这个问题,可以用小改刀,把主板插口弄小点,接触就好了.西门子440小功率的通病

楼主:
变频器内部基本上是干净的,就是开关电源处有少量

跳故障之后,有时能复位,有时地断电才能复位。

楼主:
谢谢罗工

谢谢黄平

网友F:
我这有一台430的变频器也出F0022,后检查是电机线有破损短路,与故障代码表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
今天测量了电压

就是给084供电的电容两端,发现一只电容两端电压正常,是10V,另一只电容两端电压很小

这正常吗?

网友C:
试了很多次,就是弄不好!!!汗

网友B:
两只电容电压是一样的,如果不同就是有问题,可能z9的管子不好了,换上普通的稳压管可以通用。

同时也需要检查所有接插件接触良好。

楼主:
机器到现场运行一天了

目前还没出现问题

谢谢黄平

谢谢罗工

网友G:
那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

楼主:
还不能确定

因为有时运行一个月才出现,所以等运行一个月后才能确定

网友H(2009-09-10):
各位老师好,我是新来的,我这里是西门子m440 7.5千瓦的变频器,老是在减速时报警,F0022,请赐教,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I(2016-09-11):
新手,努力学习中,垃圾贴和精华帖都看,此贴看后学到了一定的知识

网友J:
我的空载一启动就报F0022,M440  1.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