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问题

楼主(2008-06-17):
以前用ifix2.5做的高炉组态,画面按钮出现了问题.将工程移植到ifix3.5,进入到开发时提示"用户未在安全中注册",打开登陆界面提示"此安全节点被禁止",请高手出手相助。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做了备份后恢复到以后的版本中的,建议只画面组态和user.fxg文件拷过去,安全重新设置就可以啦。

楼主:
tag的地址看不到啊,数据库和驱动要用的

网友A:
使用ifix2.5组态软件,导出数据库为CSV格式,就可以看到了,在ifix3.5中正确安装驱动,做一些配置改动,再导入导出的CSV文件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啦.不过scu文件是不是就不能再用了

网友A:
SCU中的文件没有必要再用,实际设置很快也很简单。

网友B:
使用ifix2.5组态软件,导出数据库为CSV格式,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