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系列 怪故障。有频率竟然无输出。。。

楼主(2008-06-17):
小弟遇到一个ATV28系列  2.2KW  380V 机子。 恢复出厂设置后呢运转正常了可是运转了5分钟后。变频就显示OPF说是电机输出缺相检测。后来把OPL参数设置为NO后。虽然说不显示OPF故障了。但就是启动后。U    V     W 输出段没电压输出。马达也不转。显示的频率是正常的。0--50HZ都正常。没报警。可为什么输出电压没有呢。是哪个参数需要设置一下吗。请教这类高手。。。。谢谢了

网友A:
驱动信号丢失-----------------------------

网友B:
大概是坏模块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一连修了一三台施耐德ATV28,其中有四台是象你这样的情况,不过最后都好了,至于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参数也没有动,驱动信号更没有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