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制作S7-200编程电缆

楼主(2008-06-17):
我想自己制作一根编程电缆,S7-200的编程电缆,有谁能指教一下。如何制作,本人正在学习PLC。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用一个RS485转232器就可以   论坛上有  你好好找找  很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RS485转232器就可以   论坛上有  你好好找找  很好用的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D:
我按图做了一条,完全可以用。

网友E:
自己做,没有隔离的只要花几元钱就搞定

网友F:
自己做的容易烧串口,不建议

网友G:
按这个图我做过,经试验完全能通信。不愧是低成本解决方案。但不支持187.5kbps通信速率,硬件上没问题,不知编程软件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H:
广州杰仕           你那里西门子LOGO的电缆多少钱      电话0453-6261180

网友I(2009-11-17):
我自制使用的 没问题。

图片发不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