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送电后,报警:R0503 在线急等

楼主(2008-06-17):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440啊?

楼主:
OK了,是接线松动造成的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西门子440的

网友C:
缺一相电

检查你的主电源是否接入良好

楼主:
谢谢!当时报警F0002和R0503 交替出现在面板上,不能复位,没有办法就只有更换变频器了!

网友D(2009-03-02):
F0002报的是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