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

楼主(2008-06-17):
GX Developer 出现以下信息,什么问题?

读入的数据超过memory cassettr的容量,或者不能写.请确认PLC参数的容量设置.

网友A:
哦,,没见过呀。。..

网友B:
哦,,也没见过呀。。..

网友C:
设错型号了吧。

楼主:
呵呵

自己研究出来了.是内存不足.

注释信息太多,在写入时可不选择.....

网友D:
哦,,没见过呀。。.. 这么大的程序!程序容量不是可以更改的吗?设大一点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