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5-2PN/DP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17):
S7 315-2PN/DP如何通过一台交换机,与PC通讯,PC用的是WINCC 6.0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急!

网友A:
应该是使用以太网的形式吧,在WINCC变量中建立相应的通道,设置系统参数,及CPU的相关信息,机架号槽号,==

网友B:
这个过程是很清楚地,应该问题也不大。

等我做试验吧,成功后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