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 G5 7.5KW GF故障

楼主(2008-06-17):
安川616 G5 7.5KW GF故障

这是一台旧机器板子很多灰尘,用二甲苯洗过后一开始报欠压检查发现检测电阻开路

排除后上电又报接地,原来处理过一次是清洁主控板后试机一天正常,现在打算把电解

电容换一遍,PC929也换掉,各位谁处理过类似情况?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换主电容还是换小电容?,至于PC929要看其工作正常与否,查一下输出端电压,看看有没有老化,如果还可以建议不要换,以免扩大故障。除非你有十分的把握。

楼主:
谢谢一楼,问题已解决,是一路电流检测的霍尔元件出故障了,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