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17):
S7-200 CPU222 无法通讯编程线没问题,请教各位大虾怎么处理

网友A:
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西门子的客服4008104288,这个电话我都是贴在墙上的

网友B:
电缆及软件都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C:
无外乎下面几种原因
1,软件有问题
2,电缆有问题
3,plc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外乎下面几种原因
1,软件有问题
2,电缆有问题
3,plc问题
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