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S7-200PLC CPU221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17):
我的PLC是S7-200  CPU222  无法通讯,编程线经测试没问题,设置也没问题,估计是PLC内部通讯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不同的通讯速率下试试看

楼主:
试了9.6 和19.2都不行,前几天连上一次,后来就不可以了,我用另外的一个PLC试了可以连

网友B:
估计是PLC内部通讯问题,找西门子

网友A:
新的还是旧的?

新的一般默认为9.6k

网友C:
解决S7-200通讯问题的思路
通讯出错分析
一般说来,在设备正常的条件下,发生Micro/WIN不能与CPU通讯的原因主要有:
(1) Micro/WIN中设置的对方通讯口地址与CPU的实际口地址不同,通常设置“2”;
(2) 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编程电脑)地址与CPU通讯口的地址相同了(应当将Micro/WIN的本地地址设置为“0”)
(3) Micro/WIN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讯速率设置不同
(4) 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讯。编程通讯是在PPI模式下进行。
通讯出错排查
遇到通讯问题,我们要有耐心,逐项排查各种影响因素,直到通讯成功,可以参考如下的步骤:
(1) 检查Step7-Micro/WIN与Windows操作系统是否完全兼容;
(2) 检查是否使用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电缆,并区分新旧两种电缆;
(3) 检查电脑上的COM通讯口设置,记住把接收和发送缓冲区都设置为最小值,并保持选中“FIFO”选择框;
(4) 检查编程电缆的DIP开关设置,是否与Micro/WIN的通讯速率设置相同;对于普通编程电缆,搜索速率最高为19.2,因此如果CPU通讯口速率被设置为187.5K,则不能被找到。
(5) 检查CPU右下角的传感器直流电源输出电压(测量L+/M),电压应当高于22V
(6) 使用wipeout.exe程序,恢复CPU的出厂设置。缺省情况下CPU通讯口地址为2,通讯速率9.6K。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的安装光盘中找到。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联系了西门子他们说是PLC内部问题元器件可能损坏,你说的恢复出厂设定怎么做,因为无法通讯啊,学习下,非常感谢!!!!!!!!!!

网友D(2009-02-13):
湖北彩锐科技公司是专业从事军工液晶显示器、工业液晶显示器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6.4"——23“ ,产品系列有:工业/军用液晶显示器,工业/军用液晶监视器,工业/军用PPC平板电脑,工业/军工多画面分割液晶显示器,工业/军工串口切换液晶显示器,壁挂式显示器,家用壁挂式TV,串口/USB触摸屏,工业/军工多通道KVM系列,翻盖液晶显示器,抽屉式键盘,USB/PS2按键板,(以上所有系列外形,尺寸均可定制)
公司所有产品严格执行行业规范(军用执行GJB 322A-1998,工业执行NEMA4/IP65标准)军工产品适用于地面军事监控

公司网站:www.hbcrkj.com
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27-87210960-8006
QQ:495737049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编程软件的问题又带cn的cpu又没带cn的开始也通讯不上换了个编程软件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