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输送机问题

楼主(2008-06-17):
求助:皮带输送机问题 比如一条输送机,拖动电机选用4极异步电机,根据皮带线速度为1米/秒选定通用减速机,皮带头尾轮为100米时和300米时,如何计算,电机通电后,尾轮的滞后转动时间?如何计算皮带机加速度和加速时间并计算初加速时卷筒第一圈所用时间。

或者说条皮带机下列数据好提供或好计算吗"2、电机额定转速、功率;3、皮带机额定速度、滚筒直径、皮带长度,倾角、额定载荷;4、计算皮带机加速度和加速时间并计算初加速时卷筒第一圈所用时间。 " 尤其是4、计算皮带机加速度和加速时间并计算初加速时卷筒第一圈所用时间。

网友A:
滞后转动时间不知道这计算有没有意义,实际运行时测试一下不就OK?

第一圈所用时间能准确计算出来的可能性不大,电机启动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这么长的皮带机,要考虑的东西多呢:

打滑、偏向、撕裂等等检测。

楼主:
就是想加一套打滑检测装置,考虑其对灵敏性的影响

网友A:
打滑检测装置有成型的产品,很便宜的。

就是一个贴在皮带上的轮子,速度低于**时,给出报警信号,原理好像是里面有个发电机和继电器线圈,速度低发出的电不能吸合继电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