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铜芯电缆绝缘层烧焦后还能用吗?

楼主(2008-06-17):
如题,将烧焦部分恢复绝缘后还能用吗?其导电性有没有因烧焦而下降?

网友A:
我厂经常加绝缘套管后继续使用,当然是指电动机接线那一小段。

网友B:
一般都严重氧化,是用不来的,最好换过,不然有隐患。

网友C:
更换了吧,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D:
受热之后,导电能力下降,最好别用。

网友E:
国内好多电缆不太合格,通大电流几次后电缆的阻值会逐渐增大,导致发热量越来越大,建议更换。我们厂做试验用的电缆上加几百安的电流测试几次后阻值会有几十豪欧的变大。

网友F:
嗯,是可以 使用的,只要做好缘套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师傅说的是能用,那就用吧,但愿不会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嗯,是可以 使用的,只要做好缘套就可以啦!

网友H:
必须做好绝缘,如果做不好,就不用。绝缘功夫一定要做好。

网友I:
绝缘做好没问题吧,太大的没试过,90KW的线试过,

网友J:
同意弧光的观点,如果换线嫌麻烦的话,也可以用热水管套上,电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J:
对不起是“热缩管”

网友K:
最好更换,或者加它的绝缘.

网友L:
最好更换如果换线嫌麻烦的话必须做好绝缘。

网友M:
做好绝缘是可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