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的CUP属性

楼主(2008-06-17):
我想在STEP7 中设置CPU的属性但是每次一点开就说是只读的,那该在什么时候设置呢

网友A:
取消项目所在文件夹的只读属性,或者另存为.

楼主:
这样就能修改了吗?

我想让M1.5提供1S的时钟脉冲是不是在那里设定啊

楼主:
千山独步谢谢你帮助

那个问题我解决了,但你说的那个办法是不行的

网友B:
设置CPU的属性M1.5提供1S的时钟脉冲

网友C:
硬件组态->右键单击CPU->属性->周期/时钟存储(Cycle/Clock Memory)->Clock Memory复选框下选择Clock Memory选项->在Memory Byte中写入你需要的时钟字节就可以了,你要的是M1.5,那么你就在里面写入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