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表不走问题

楼主(2008-06-17):
我单位有一电能表,用了四年,其读数只有1.4,倍率是120,用电时我观察过,表盘转动不过不稳定,有时会有反转。会不会是因为电流与电压相序不对造成的。请各位高人给一些指点。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和所贯穿相线是否接到电表的同一相区,如反转互感器两线头对换一下,表盘转动不稳定看一下是否电表缺相.

网友B:
看来你们单位光电费就省了很多

网友:
恭喜恭喜~~~~~~~检查的时候小心点就对了。。。

网友C:
是单相电表还是三相电表。

网友D:
换只表试下就知道了,..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