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FIBUS总线中中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最近刚刚接触中继器,理论上知道放大BUS中的信号,但是具体怎么用不知道,用电源线么,多少米BUS线需要加啊···

网友A:
中继器,通常在一个段上超过32个站时需要加,PROFIBUS最多支持126个站,总共最多可以接4个中继。

中继器只起信号放大功能,可选购西门子相关产品,

和总线长度无关,总线长度和设置的波特率有关,

通常为

波特率(K bit/s) 最大长度

9.6                         1200
19.2                       1200
93.75                    1200
187.5                    100
500                          400
1500                       200
12000                    100
当然也可以用光纤转接,那距离就没有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