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58待修

楼主(2008-06-17):
学生现有一台施耐德58系列37KW变频器。送来时期逆变模块已损坏。先加上可控硅试其板子通电后跳功率不匹配但可以按ENT清除故障但接着就一直会跳INF故障灯一直亮。怎么是都不行想请各位高手老师们指点一下在下不胜感激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控制卡到电源板的排线插到位了吗?

楼主:
到位了现在就是试整机还跳INF估计是与主板上连接的排线旁边那一块有问题但具体哪一点不知有哪位大侠可以指教

网友B:
需要配件?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