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Profibus-DP网老断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17):
我们车间里刚做了一个新项目,用的是三菱QH02的PLC,分布式I/O模块用的是图尔克的BL20,带的从站也不多,有十个。分布距离也不超过100米。总线用的是Profibus-DP。但是,现场的网络不稳定,经常网络故障,现在还没查出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的系统与众不同啊,主站不用siemens用三菱,从站用图尔克,比较少见。

网友B:
能不能详细描述下网络故障现象!
你可以查看下终端电阻是否适配。
总线参数是否合适 (这个要求高了点)

网友C:
1  检查总线电缆屏蔽层的接地,及每个接点是否有效连接

2  总线电缆敷设的线槽内是不是有大电流的电缆或变频器输出电缆

3 重新检查每个站点插头的接线,通讯双绞线是否存在接地点,比如和屏蔽线接触的地方

4 以上三条检查完了还不行的话,重新改变总线电缆的走向

网友D:
可能是电磁干扰太严重了,有机会试试国产的SDP系列分布式从站IO模块,免费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应三楼的要求,我再把网络故障现象详细描述一下。如果车间里设备不动作的话,基本不会报网络故障的,如果设备开动,有时网络故障就会比较频繁了,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能报20多次吧。最近,我在现场检查了电器柜,被4楼的老兄说着了,我重新接了DP插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基本上不报网络故障了,看来鬼子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E:
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WWW.COMARK.CN 0755-26640477 /专业、服务、灵活的新一代领先工业通讯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

产品名称:Ci-pf110/120 Profibus 数据光端机(低速)
描 述:
Profibus数据光端机,通信速率9.6k-5M。

详细介绍:
Hot! Profibus-DP/PA协议至单/多模光纤数据光端机(西门子OLM-G11/12唯一替代品)

简介:
RS422/485接口采用工业端子结构
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DC10-30V宽电源输入模式,内置隔离电源模块
标准SC光纤接口(可根据用要求订制,支持FC、ST接口)
光纤最远通信距离可达60KM
RS422/485接口支持ModeBUS、ProfiBUS、Foundation、FieldBUS等各种工业控制协议,
最高通信速率可达5M。

规格:
RS232速率:0-115200bps;
RS232支持 RXD,TXD,GND 三线工作方式;
RS422支持RX-、RX+、TX-、TX+全双工工作模式;
RS485支持A、B半双工工作模式;
RS422/485速率:0-5M;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单模:1310 nm、1550nm;
传输光纤:多模:50/125、62.5/125、100/140um,单模:8.3/125、9/125um、 10/125um
传输距离:多模2KM; 单模:10~60KM
光纤接口类型:SC、ST、FC可选;标配:SC接口
电流电源:DC9-30V ;500mA
工作温度:-10-70℃;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存放温度:﹣40~80℃

订购信息:
Ci-pf110:1对单/多模光接口,一路RS232/422/485接口,支持点对点网络拓扑结构;
Ci-pf120:2对单/多模光接口,一路RS232/422/485接口,支持点对点、链形、星形网络拓扑结构。

应用:
电力系统,交通,能源监控及工业控制等领域。

网友B:
如果车间里设备不动作的话,基本不会报网络故障的,如果设备开动,有时网络故障就会比较频繁了,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能报20多次吧

基本可以确定为信号的干扰导致,总线参数应该没问题,4楼所说的方法应该管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主要可以如下:

1、修改错误重试次数,一般不小于3;

2、把延时等待时间加大;

3、检查是否是信号衰减问题,可以在两根信号线并联电阻120欧姆!!

网友G:
最怕遇到干扰的问题了

网友H(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I:
干扰最大可能就是来自接地的可靠性吧

网友J:
我也觉的干扰的可能要大些.

波特率设置多高,100M的话,1.5M以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各个设备是否良好接地~!?

屏蔽线是否接地,见过很多客户,用的是很好的屏蔽线,可是,屏蔽层都不接地,等于是接一个电容上去,浪费啊浪费~!

网友K(2008-11-17):
PLC锂电池 三菱MR-BAT MR-J3BAT A6BAT Q6BAT CS1W 3G2A9 1747-BA等
三菱plc 欧姆龙PLC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各配件2000种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三菱PLC 欧姆龙PLC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