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见过元件烧成这样的

楼主(2008-06-17):
这是ASTEC LPQ113电源上面的,型号烧没了,请问谁能告诉我,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就是这电源上的,元件炸了个坑

网友A:
扔了算了.

网友B:
这个要维修高手才能分析出来,请 心片级维修  来认认看,  这个会是电源管理心片吗?

网友C:
再买个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有见过这个的,出来说说。

网友E:
这个小电路板,看起来也是由三极管和电容组成的,应该也能修复的,把它拆下来再拍个清楚的照片看一下,我能更确定一下。

网友E:
应该是TDA4605或者是3842,具体的你可通过资料来对应你烧掉的电路来确认。

网友F:
找图纸啊,图上应该有啊

楼主:
 谢谢大家!刚传上来的几天,我天天上线看,没人回复就没上了.我根据电路推敲了下符合3842引脚。(5脚接地,6脚经27欧电阻至两个P5NB60 G极,D,S极对应短接,D-D,S-S,220V整流滤波经电阻至7脚)装上3842没反应,7脚电压11-13V跳变,8脚0点几伏变化,怀疑周围元件有问题,初步测量没发现异常,把小板拆下用直流给7脚供约16V电压,8脚输出5,正常。

后我查了那供电阻好的,测供电阻端的电压22V(那是大板上的至3842,7脚的),我以为是启动电压低了换了个3845启动电压还是低了点7点多伏,正常要8.5V才行,8脚1.1V。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是不是代换元件出了问题,两个P5NB60和27电阻烧坏了,用了SSP6N60代换

网友G:
开关管损坏就会出这种现象,换开关管解决问题了吗?如果还不行,检查3842供电回路,重点是供电绕组的电容,直接用新的同规格电容替换。

一般3842是很难坏的,尤其像你这样被烧毁的,遭受强烈的瞬态干扰比如雷击了吧?看图片你那个大电容是不是也鼓包了啊?

楼主:
对:风清扬西 关于

开关管损坏就会出这种现象,换开关管解决问题了吗?如果还不行,检查3842供电回路,重点是供电绕组的电容,直接用新的同规格电容替换。

一般3842是很难坏的,尤其像你这样被烧毁的,遭受强烈的瞬态干扰比如雷击了吧?看图片你那个大电容是不是也鼓包了啊?

                                                                                                    P5NB60 ,  VDS600V,VGS±20V,ID5.6A,IDM20A)电容两端我测了下电压3百多伏,电容就没拆下测了,通过您的提醒周围那些电容我将要拆下来检查下,那IC损坏我是这么认为的,是开关管击穿损坏后,高压加到IC6脚造成的,IC6脚至开关管G极元件都烧了

内容的回复:P5NB60两个开关管其中一个被烧了坑,另个击穿.我用SSP6N60代换,(SSP6N60,VDS 600V,VGS±20V,ID6A,IDM24A.

网友H:
看一下各引脚是不是和UC3842或UC3844的接线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P5NB60两个开关管其中一个被烧了坑,另个击穿.我用SSP6N60代换,(SSP6N60,VDS 600V,VGS±20V,ID6A,IDM24A

                                                                                                    P5NB60 , VDS600V,VGS±20V,ID5.6A,IDM20A)电容两端我测了下电压3百多伏,电容就没拆下测了,通过您的提醒周围那些电容我将要拆下来检查下,那IC损坏我是这么认为的,是开关管击穿损坏后,高压加到IC6脚造成的,IC6脚至开关管G极元件都烧了

网友I(2008-08-11):
修好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事3842检查一下光耦另外电阻不是27欧是2.7欧

网友I:
小板上的R111烧没

网友I:
抱歉电阻错了我还以为是R9R10正确的是0.27欧0.47欧烧没

网友J:
真正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K:
修好了吗,期待楼主~~~

网友L: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M:
买个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是3842,谢谢大家

网友N: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