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840d ncu 7段码的说明谁有

楼主(2008-06-17):
840d 的7段码含义和MMC7段码的含义谢谢

网友A(2011-05-25):
西门子840D系统NCU指示灯说明 NCU 上的七段显示码: 表示“An error was identified in the cyclical operation.” 一个错误是确定的周期性运作。
0 表示“Real mode may have been switched to Protected mode.” 真正的模式可能已经切换到保护模式。
1 表示“Start of download from the PCMCIA card.” 开始下载PCMCIA卡。 (Number with decimal point 号码小数点) 表示:“The number of the module that has just been downloaded appears
on the status display.” 在一些模块,刚刚被下载上的状态显示。
2 表示“Download from the PCMCIA card has ended successful.” 下载PCMCIA卡已经结束成功。
3 表示“The debug monitor is initialized.” 调试监测初始化。
4 表示“Operating system was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操作系统成功下载。
5 表示“Operating system has started up.” 操作系统启动。
6 表示“NCK software is initialized.” NCK 软件初始化。

网友B(2016-05-29):
数据没有了13816517057

网友C(2020-12-08):
显示8是什么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