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是否省电节能?

楼主(2008-06-17):
1 能减少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延长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实现节能降耗.试想以下一个小区内只用一台电源变压器,夏天都在用空调一旦变压器过负荷调闸,再次合闸好合吗?如都用变频空调就好合的多了
2 当室内温度降低的时候自动降低频率即降低压缩机转速,同时空调内的电子膨胀阀自动关小保持室外机散热器的温度,使散热器对外的传热温差不变,即保持空调的能效比不变,始终工作在较高的效率下,最终达到热平衡,即室外传进室内的热量等于空调打往室外的热量。而普通空调随着室内空气温度的降低,室外机散热器工作温度也降低,此时传热温差减少散热效果变差,此时空调的能小比降低,不能保持空调始终工作在较高的效率下。
小日本现在使用的几乎都是变频空调。变频空调已经历了交流变频,直流变频又经历了有刷到无刷 。变频的潮流随也阻挡不了,因为它节能。

网友A:
日本鬼子真的先进,没有办法,怎样才能缩短差距啊

网友:
家用空调节能效果不明显。使用变频器,压缩机始终运行。也就是一直耗电虽然比较小。但是传统压缩机是运行一段时间,停止一段时间。运行时间虽然耗电多,但是停止时间不耗电。所以平均来说其实差不多。。。对于小区来说,各家使用空调由于启动时间是错开的。从大范围来说对电网是没有什么冲击的。。。。

以上个人感觉。没有认证过的。

对于中央空调就不一样了。。。中央空调电机教大,假如不采用变频器,压缩机启动时冲击才大。另外暖通工程的温度控制比较复杂。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不敢乱说。。。。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个只是炒作而已。延长压缩机的寿命,温度稳定这些是对的。节能就不一定了。

网友C:
延长压缩机的寿命,温度稳定

网友D:
当然可以省电了,现在的中央空调就是用的变频调速系统,根据温度传感器检测的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转速下降了,肯定功率就减小了,这样就省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