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容补偿的接触器辅助触点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楼主(2008-06-17):
低压电容补偿为什么接触器的上口与下口有三根线与辅助点接着,这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那个叫电阻线,使动作的瞬间只有200多伏电压加在电容上,随后立即断开.相当于串电阻降压启动

网友B:
那个叫电阻线,使动作的瞬间只有200多伏电压加在电容上,随后立即断开.相当于串电阻降压启动

说得对

网友C:
基本同意以上说法,还有---此类接触器在设计时辅助触点先于主触点闭合,就是在主触点闭合前由辅助触点串电阻对电容进行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