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CPU214 SF灯亮,STOP灯亮,且通讯不上?

楼主(2008-06-17):
西门子PLC CPU214 SF灯亮,STOP灯亮,且通讯不上?武汉是否有朋友能修的?

网友A(2011-04-29):
CPU 故障或4256BWP出现问题

网友B(2011-08-06):
我也出了这样的故障,解决了没有!

网友C:
SF是模拟量得灯吧 亮是正常的 STOP灯亮。 那就得看你软件是不是控制停止模式 再就是拨码是不是在RUN状态 我也是个菜鸟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SF灯是系统故障灯,请检查通讯电缆。应该是通讯故障引起报错停机。

网友E(2012-03-07):
有朋友解决了没有,今天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传程序的时候突然PLC 转入STOP模式 然后SF灯常量,关机后开机还是这种问题,开关打入RUN模式也一直停留在STOP模式 。

网友F:
这个问题是西门子PLC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具体是什么BUG,呵呵,我们知道

网友G:
用MRES功能键把程序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