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线、3线、4线热电阻测温原理有何区别

楼主(2008-06-17):
请教:2线、3线、4线热电阻测温原理有何区别

网友A:
以PT100为例

两线制:
传感器电阻变化值与连接导线电阻值共同构成传感器的输出值,由于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使实际测量值偏高,用于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并且导线的长度不宜过长。
三线制:
要求引出的三根导线截面积和长度均相同,测量铂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铂电阻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阻,将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铂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当桥路平衡时,导线电阻的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任何影响,这样就消除了导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但是必须为全等臂电桥,否则不可能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采用三线制会大大减小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工业上一般都采用三线制接法。
四线制:
当测量电阻数值很小时,测试线的电阻可能引入明显误差,四线测量用两条附加测试线提供恒定电流,另两条测试线测量未知电阻的电压降,在电压表输入阻抗足够高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流过电压表,这样就可以精确测量未知电阻上的压降,计算得出电阻值

网友B:
正想知道,学习了,谢谢上面!

网友C:
起作用的是两根,其它是为了消除线路电阻而已!

网友D:
二,三线电阻的用法是一样,都需要三信号线连接至仪表,我单位有四线电阻,但未有真正用过,我之前对四线电阻的理解应为四线电阻具有两组相同阻值,相互独立的结构,原来如此,回去做下测试便知.

网友E:
 电气睡神 说的不错,相关资料有介绍,可以看一下

网友F:
学习了,有些东西我们先要理解他的原理,在对比,就跟好了

网友G:
电气睡神很专业。希望大家多发表很专业的帖子

网友H:
二线和三线是用电桥法测量,最后给出的是温度值与模拟量输出值的关系。四线没有电桥,完全只是用恒流源发送,电压计测量,最后给出测量电阻值。

应该说,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是否分开接线的问题。
2线,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合二为1,精度差。
3线,电流回路的参考位和电压测量回路的参考位为一条线。精度稍好。
4线,电路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独立分开,精度高,但费线。

网友I:
支持一楼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J:
  正想知道,学习了

网友K:
学习了,谢谢一楼的朋友

网友L:
v正想知道,学习了

网友M:
关于这类问题就这个论坛上的解答太多了!!

网友N:
是“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是否分开接线的问题。”

1、传感电阻的电流接线回路有接点L1、L2;

2、传感电阻的电压测量接线回路有接点P1、P2;

3、若接点排列顺序为:L1   P1  电阻   P2    L2 时,分别有四根接线;

4、这样接点L1、L2的接触电阻压降不在P1、P2电压测量回路,测得的电压就是“电阻的电压”;

5、若接点排列顺序为:P1  L1 电阻 L2  P2 时,分别有四根接线;

6、这样接点L1、L2的接触电阻压降就在P1、P2电压测量回路,测得的电压就是“电阻的电压+接点L1、L2的接触电阻压降”;

7、3、4电阻电压测量准确,5、6电阻电压测量不准确;

8、5、6的4根线可以合为二,3、4得4根线必须独立;

9、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电阻有2、3、4根接线的问题,常把P1、P2引线叫电位端线,L1、L2引线叫电流端线;

网友O:
4线制在检定时热电阻时必用.

网友P:
两线的按三线的接,,,,A接1,B接2.3,,能达到三线的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