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磁力启动器

楼主(2008-06-17):
什么是磁力启动器??

网友A:
一个铁盒子,里面装个接触器和热件,用按钮控制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铁盒子,里面装个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用按钮控制的东西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

网友C:
IEC把开关电动机的力是由电磁力产生的启动装置称为磁力启动器。

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靠电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运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铁盒子,里面装个接触器和热件,用按钮控制的东西

就是平常要接的启、停  保护 放在一个铁盒子卖给你  呵呵

网友E:
卖个铁盒给你阿,叫的挺好听的

网友F:
费铁加接触器家按钮加热继电器,加若干导线组成的

网友G(2011-07-01):
那个朋友知道.这个盒子那个厂家在做,光是盒 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