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 5.5KW上电显示OFF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17):
EV2000  5.5KW上电显示P  OFF,不知道怎么解决?各位大虾那为知道啊!告诉要短接哪个光藕啊!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A:
帮你顶上去,我也想知道,整流出来的电压正常么?

网友B:
先量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看看到底是主回路问题还是检测回路的问题

网友C:
问题有解决吗?你是那里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电路电解电容不良!谢谢各位!

网友A:
能不能说说是哪个电容啊,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疑问中!

楼主:
楼上你找一下有一个100V1UF的电容吧!换掉试一试啊!

网友D:
学习了,呵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