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后的15KW的电机该如何接线啊

楼主(2008-06-17):
在变频器后接的是15KW的电动机,接线该三角形还是Y形呢,我对此很疑惑啊

网友A:
不用疑惑的

变频器输出多少啊?380V?

接三角形380V

接Y形220V

电机如果是进口的你再看清楚铭牌才接

网友B:
楼上的好像说的正好相反

网友C:
220的接三角,380的接星

网友D:
小问题难道大智慧,事情往往是这样

网友:
你的变频器输出380的情况下,看电机铭牌,如果电机线圈能承受的电压是380,那么接三角形,如果承受的电压是220,那么接成星形,国产电机一般4KW以上是接成三角形的。

网友E:
220的接三角,380的接星。

 接三角形380V ?

接Y形220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问题难道大智慧,再说俺就是不是很智慧

网友F:
好象还没有人问过这问题,好象跟这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电机自身的功率

网友G:
无论是三角还是星型都一样可以使用啊

网友H:
还是看电机的铭牌最好使了。

网友I:
5楼说的对

 学习了

楼主:
今天我打上海安川的售后电话,他们的答案是380伏接Y形,220伏接三角形,跟5楼的朋友相反,不知道谁对呢

但两种接法都可以用,

网友J:
那说明你的电机绕组只能承受220V的电压,这里边说的都是线电压 ,一般应该是小电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打上海安川的售后电话,他们的答案是380伏接Y形,220伏接三角形,跟5楼的朋友相反,不知道谁对呢

但两种接法都可以用,

没相反,都对的。楼主抓住电机线圈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这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L:
一般先看变频输出380则有,一般国产的大功率为三角行的是380伏,主要看上面说明

网友M:
真蠢啊!工控网怎么这么多蠢人呢?

网友N:
原因是蠢蛋都跑来攒积分、开博客来了。。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不用疑惑的

变频器输出多少啊?380V?

接三角形380V

接Y形220V

电机如果是进口的你再看清楚铭牌才接

   正好相反!!!

楼主:
对:平和 关于

原因是蠢蛋都跑来攒积分、开博客来了。。呵呵!!

你的回答难道不就很有趣吗,顺便把回答带给通讯网先生,此公老爱对他人的问题,说三道四,好想自己就是比尔盖茨

内容的回复:不懂装懂,永是饭桶,

网友P:
别人 不就是 来骗点 分,何必说他们呢!

网友Q:
看一看电机铭牌。

网友R:
Y接的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接380V,使每相电压是220V;

角接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所以要看电机的额定电压(相电压)才能定出是Y接还是角接。

网友Q:
    知识是学无止境的,何必在那里说三道四?

人家是骗积分也好,还是真不懂也好,还是知道一些但不确定也好。

你管得着吗?你爱告诉人家就说,不爱告诉人家就不要在那叽叽歪歪。   很讨厌这些人,摆着个臭架子,很不得了一样,牛什么?有什么值得牛的?

好象自己就是百事通一样,自问你自己从娘肚子生下来就会吗?还不是一点一滴学来的。

网友S(2009-03-03):
     看电机接线是星形还是三角形,再看变频器输出电压220V用星形迹380V则用三角形